求助屏幕校正方法和分别率调整

楼主(2015-10-19):
用TCP1262H时,输入数据时老是点不准软键盘上的数字,应该是该屏幕校正吧,在开始启动条启动时,点击,下面分为不同的点击点数,4点9点,选了9点,跟着光标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点了9次又回左上角,这时该怎么办呢,还出现2行英语,不知啥意思。

感觉出来的软键盘框太小,是否是分辨率的原因呢,如果是,应该怎样增大分辨率呢?

网友A:
软键盘太小是里面的组态程序问题,需要设置

触摸屏如果键盘小的话,不一定是触屏不准,有可能是用手指点不准,可以用圆珠笔夹或者其它软头的东西点

网友B(2015-12-20):
校验,屏幕上电时,出现进度条的同时点住首次出现的对话框,即可选择进入校验设置。

将键盘输入调大,可以在运行策略的启动策略中写入!SetNumPanelSize(1,500 )脚本来实现。感觉不够大还可以将500改成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