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KW电动机电缆选择问题

楼主(2015-10-19):
今天群里的一位朋友求助,由于本人没有具体好的解决办法

告诉他注册论坛发帖求助,注册论坛多次失败后,我帮助发帖求助

主要是给一台中央空调的压缩机配一根电缆,电动机240KW,距离120左右,电缆已经买好了

YJV-0.6/3*185+2*95,185铜芯电缆

他感觉小了,粗鲁的算一下电动机额定电流约450A

我看了一下感觉这电缆选小了,具体的查了一下表,网上的电缆载流量表也不统一,

最小的有355A,还有的大的是415A,甚至还有的表标出了500A

各位实战经验丰富,由于这位网友已经购买了电缆,现在的问题是:

是否可以安装使用?毕竟电动机不会满载运行,如果不可以怎样解决更合理,谢谢!

网友A:
应该可以使用,有个表是这么标的:在150米之内,空气中敷设,防爆环境3*185+1*95,普通环境3*150+1*70,适用于二、四、六极电机,电机线用四芯应该就可以了,五芯浪费了吧

网友B:
短期运转没问题

长期运转的话,电缆寿命缩短的快,老化快

建议还是用300平方的,留点余量,能长期运转、、、、

网友C:
如果长期运行还是选择大点的电缆,还可以用两条电缆同时使用。

网友D:
选两条120的最合适不过了

网友E:
电缆确实选小了,还要考虑敷设方式及夏季的温度问题,都是要打折的,建议还是要留有一些余量。

电力无小事,不能心存侥幸埋下隐患。这种情况只能考虑再买一条同型号、同截面积的电缆并联使用,但如果这样,还要考虑电机电缆入口的口径问题。

网友F:
电缆安全载流量不是一个固定的数,根据敷设方式、同时敷设根数、环境温度......条件有关系。185小点,空调机组负荷率高啊,如果是变频机组电流可能会小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电缆安全载流量不是一个固定的数,根据敷设方式、同时敷设根数、环境温度......条件有关系。185小点,空调机组负荷率高啊,如果是变频机组电流可能会小点。

我就是这个倒霉的主人,该主机是逐级起动的先25%在50%在75%最后才100%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网友F 电缆安全载流量不是一个固定的数,根据敷设方式、同时敷设根数、环境温度......条件有关系。185小点,空调机组负荷率高啊,如果是变频机组电流可能会小点。     内容的回复:我就是这个倒霉的主人,该主机是逐级起动的先25%在50%在75%最后才100%

185的铜电缆安全载流量是多少?谁能说一下。

网友I:
应更换为单芯240电缆,起码要用3芯240电缆。如果空调有就地功率因数补偿(达到0.9以上)不用换电缆,勉强可以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回复内容:对:网友G 回复内容:对:网友F 电缆...

谁也不能说准确。使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