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电抗器、变压器、电感滤波器

楼主(2015-10-20):
电感、电抗器、变压器、电感滤波器,这中线圈式的器件都有哪些应用,各有什么特点,开关电源里交流电进来有个电感一样的东西,一个同事说是滤波器,我说是电感,他说是滤波器,不是电感。个人觉得滤波器还有滤波电容,不能这么笼统说啊

楼主:
为啥这么安静呢

网友A:
进来学习学习,怎么没人回答!

网友B:
这个还是好区分的

电感的阻抗与频率成正比,电容的阻抗与频率成反比

所以,电感可以阻扼高频通过,

电容可以阻扼低频通过

二者适当组合就可过滤各种频率信号

如在整流电路中将电容并在负载上或将电感串联在负载上,可滤去交流纹波

电容滤波属电压滤波,

是直接储存脉动电压来平滑输出电压,

输出电压高,接近交流电压峰

值;适用于小电流,电流越小滤波效果越好。

电感滤波属电流滤波,

是靠通过电流产生电磁感应来平滑输出电流,

输出电压低,低于交流电压有效值;适用于大电流,电流越大滤波效果越好。

电容和电感的很多特性是恰恰相反的

网友B:
也不清楚楼主具体指的是哪个,电容和电感还是好区分的!有明显的线圈肯定是电感!

网友C:
为什么总纠结这些名词。所有线圈都叫电感,滤波器是由电感等元件组成的电路。变压器、电抗器也都是电感。

网友D:
有意思,电感是按器件来说,滤波器是依功能论,有何好争呢?

网友E:
圈出来,分别对应标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