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固态继电器

楼主(2015-10-20):
工控行业2005--2012年红极一时的固态继电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工作原理呀?

  上一个技师考试人家问题的这个,结果那家伙工作小结没有通过 !

网友B:
哦。跟普通继电器有什么区别?无火花?

网友C:
东西不错 ,不过没发现又普遍应用

网友D:
固态继电器可以的寿命比接触器要长一些

网友E:
开关无火花,可作无极开关

网友F:
内部就是两个单向可控硅反并联组成,然后加个集成的过零触发芯片和几只电阻和二极管和压敏就搞定了,自己都可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内部就是两个单向可控硅反并联组成,然后加个集成的过零触...

 很棒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