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控制回路PID参数整定方法总结

楼主(2015-10-20):
honeywell pks系统中PID参数代表的含义: K_ 比例增益;T1_ 积分时间,单位是分钟;T2_ 微分时间,单位是分钟;

方法一:经验凑试法 在参数整定时候,必须认真观察系统响应情况,根据系统的响应情况决定调整那些参数。观察系统响应效果,可以通过查看控制回路细目画面中的实时趋势曲线,衰减曲线最好是4:1:

方法二:经验值 在调试中,只能先大致设定一个经验值,然后根据实际效果修改,这里提供一个经验值的推荐表:

在调试中,不能让系统出现发散震荡,否则应该立即切换到手动控制,等系统稳定后减小K ,增大T1 重新切换到自动控制。

凑试法整定的一般步骤(PID) 先将T2=0,按照PI作用凑试程序整定K,T1,然后将增大K到原来的的(110~120%),T1减小,再把T2由小到大逐步加入,观察过度曲线,知道获得满意的曲线。

楼主:
大家有什么总结经验的也可以分享到论坛来。

共同进步

网友A:
这系统不是有自整定功能么?

调试这样的PID参数耗时耗神耗力而且不讨好,因为这样的参数工艺操作员不调试,虽然可以让他们调试,但大家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让仪表系统人员调试,而调试过程不可能十分八分的搞定,特别在生产不稳定的时候有时候一上午也就勉强搞定一个回路参数,而这个过程不但煎熬无聊而且还要饱受工艺操作人员的眼光和调侃,所以现在偶厂索性都用霍尼韦尔自身带的自整定功能,让其自己搞定了,工艺人员说必行也不能办,要不自己打手动调整。

再说这上面三个方法说白了就是我们日常用的一个方法凑数。。凑数当然不是随便的该,就是在原有数值的基础上左右小幅度的改动。嘿嘿。。。。

网友B(2015-11-26):
西门子S200PLC编程实例精解(书籍)        西门子S200PLC编程实例精解(书籍)

网友C:
自整定是如何实现的?能介绍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