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证位移传感器不易损坏的几点要求

楼主(2015-10-20):
位移传感器又称为线性传感器,是一种属于金属感应的线性器件,传感器的作用是把各种被测物理量转换为电学量。直线位移传感器在使用过程中有几点非常重要,也是位移传感器在使用时候容易损坏的根本。

    首先一点位移传感器在使用的环境中很容易出现线路老化,以及机械运动出现磨损。同时在使用的时候容易参杂很多杂质,水混合物和油会严重影响电刷的接触电阻。经常表现的情况是传感器输出的数据不稳定,或是数显的数字将会经常跳动。

    第二点是电源的问题,当然排除一些不用自主供电的位移传感器。一般的位移传感器是24V供电,当电源的容量变小,熔胶的运动会使合模电子尺的显示变换,有波动,或者合模的运动会使射胶位移传感器的显示波动,造成测量结果误差很大。如果电磁阀的驱动电源于直线位移传感器供电电源同时在一起的时候,更容易出现以上的情况,情况严重时用万用表的电压档甚至可以测量到电压的有关波动。如果情况不是因为高频干扰、静电干扰或者是中性不够好的造成的,那么就有可能是电源的功率太小造成的,这样位移传感器的电源电的充足是很重要的,需要经常去检测电源的供电情况。

    上面说的数字跳动信号输出不稳定问题上面,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调频干扰和静电干扰,首先位移传感器的信号线与设备的强电线路要分开线槽,位移传感器必须要强制性地使用接地支架,而且同时让位移传感器的外壳跟地面良好地接触。检验位移传感器是否是静电干扰影响是,可以先使用一段电源线把位移传感器的封盖螺丝跟机器上的某一些的金属短接起来就可以了,只要一短接起来,静电干扰就会马上消除掉的。但是如果要消除掉高频干扰就很难用上面的方法了,机器手都经常出现高频干扰的,所以可以试一下用停止高频节电器或者机械手的方法来验证是不是高频干扰的。

    总结以上问题,安装位移传感器的对中性,平行度,角度都是需要调整好避免不必要的误差,如果平行度误差和角度误差都是偏大的话,也有可能出现显示数字跳动的情况。为了保证位移传感器不经常性的损坏,我们首先是选择时候和厂家确认质保问题,其次是安装问题,一定需要找厂家说明书严格要求安装,然后就是平时对传感器的检查,需要不定时检测传感器本身数据的变化。只要能按照这些规定去实行,位移传感器的损坏率也将会大大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