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急急急!!!

楼主(2015-10-20):
需要加个程序,当温度压力流量满足条件时自动计时,计时可手动清零和设置,大神来帮帮忙,很急,谢谢!!

网友A:
读取的模拟量值与设定值比较就可以了

网友B:
把采集上来的数据与设定值对比,加个比较程序段,完了加计时器,手动复位也简单。

网友C:
   楼上二位已说过,你可以将你的程序贴图上来,让大家教你如何修改吧

网友D:
把采集上来的温度、压力、流量分别与条件值进行比较(最好将模拟量转变为实数,这样监测程序直观一些),这几个比较变量的逻辑关系弄对,条件为真时触发计时器,然后用PLC输入端的某路作为你手动复位的触发就行了。

网友E:
发个温度PID控制的,给楼主参考

网友:
这样应该是可以满足你的要求的吧!

网友:
看这样行不行!!!!!!!!!!!!!!!!!

网友F:
好多大神啊,不明觉厉,

网友G:
看起来我坛已经良性发展,互帮互助,值得称赞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H(2018-08-23):
首先读出温度\压力\流量的值, 然后对这几个参数的条件进行比较, 比较条件满足,对应调用定时器, 定时器的线圈可增加一个手动清零的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