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X0没装电池,报电池异常,应如何处理?

楼主(2015-10-20):
FP-X0没装电池,报电池异常,应如何处理?

网友A:
买个电池装上,不要断电了,断电了程序可能会丢失

网友B:
顶顶!这个除了上面的回答还有其他的要注意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顶!这个除了上面的回答还有其他的要注意的吗?

  你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吗?

网友C(2016-08-22):
PLC系统寄存器-异常运行时-NO4电池警告不要打钩。。PS大家回答问题请针对问题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