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求助:观测黑色液体中的杂质用什么光源?灯具

楼主(2015-10-20):
 企业质量检测部门求助:黑色或绛紫色、咖啡色的液体,要观测、检验其中的杂质,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光源?什么灯具?

谢谢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这个太专业了,需要有这方面专业知识的人士来回答。

网友B:
检验杂质不一定就要使用光源照射,很多光频谱仪器能够分析介质的组分,这个应该属于化验范畴,偶厂的化验单独一个部门,各行偶不懂。

网友C:
一般都是日光灯的光源最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日光灯的光源最好吧

日光灯呢,啤酒可以,深色的糖浆就不行了!

网友D:
黑色能透光么?,,,好愚昧呀,

杂质,神马杂质?,买个漏勺去捞起看,,,中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黑色能透光么?,,,好愚昧呀,杂质,神马杂质?,买个漏勺去捞起看,,,中不?。

例如,穿透力强的光,红色,高亮度LED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