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仪器仪表的安装注意事项

楼主(2015-10-20):
 以下是仪表安装上的一些注意事项,供朋友们参考建议。

1 、仪表安装前,工艺管道应进行吹扫,防止管道中滞留的铁磁性物质附着在仪表里,影响仪表的性能,甚至会损坏仪表。如果不可避免,应在仪表的入口安装磁过滤器。仪表本身不参加投产前的气扫,以免损坏仪表。

2 、仪表在安装到工艺管道之前,应拆卸所有包装并检查有没有运输损坏。并打开壳体,将固定指针的填充物取走。

3 、仪表的安装形式分为垂直安装和水平安装,如果是垂直安装形式,应保证仪表的中心垂线与铅垂线夹角小于2°,如果是水平安装,应保证仪表的水平中心线与水平线夹角小于2°。

4 、仪表的上下游管道应与仪表的口径相同,连接法兰或螺纹应与仪表的法兰和螺纹匹配,仪表上游直管段长度应保证是仪表公称口径的5倍,下游直管段长度大于等于250mm。

5、由于仪表是通过磁耦合传递信号的,所以为了保证仪表的性能,安装周围至少10cm 处,不允许有铁磁性物质存在。

6 、测量气体的仪表,是在特定压力下校准的,如果气体在仪表的出口直接排放到大气,将会在浮子处产生气压降,并引起数据失真。如果是这样的工况条件,应在仪表的出口安装一个阀门。

7 、安装在管道中的仪表不应受到应力的作用,仪表的出入口应有合适的管道支撑,可以使仪表处于最小应力状态。

8、安装PTFE 衬里的仪表时,要特别小心。由于在压力的作用下,PTFE 会变形,所以法兰螺母不要随意拧得过紧。

9 、带有液晶显示的仪表,安装时要尽量避免阳光直射显示器,降低液晶使用寿命。

网友A:
总结很详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总结很详细,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