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与欧姆龙温控器E5CC进行MODBUS通讯

楼主(2015-10-20):
有做过欧姆龙MODBUS通信的高手不?跟俺讲解下CP1H与E5CC的通信格式?

一个是读取温控器当前温度值,另一个是写入温控器设定值。看了一些手册,还是不是完全清楚。

如果有实例程序就更好了。那位大侠能帮帮俺……感谢!

网友A(2017-05-14):
我也在搞这个。。。。

网友B(2017-06-17):
通信搞好了吗?学习一下

网友C(2017-10-21):
我也要学习这个,搞好没?

网友D(2018-07-10):
引用 网友E:
我也学习。。。。。

我也在研究欧姆龙的E5CC通信,请教一下用labview发送数据得到的响应值不对是啥情况?还有怎样发送才能控制温控器的温度?通信手册上面说的不详细,看不懂。

网友F(2018-10-22):
也分享一下给我呗  非常感谢

网友G: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H(2019-04-04):
CP1H发Modbus还是挺简单的,只要在固定区域写入Modbus命令就OK了,不知楼主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I(2019-08-20):
欧姆龙学习的资料分享,初学者可以学习学习

网友J(2019-11-12):
看看究竟和广泛的

网友K(2019-12-19):
用CP1E与温控表modbus通讯,串口2,D1300=1,D1301=3,D1302=4,D1303=0,D1304=2,当a641.00=1,是温度显示在D1356,这是读取,写入研究了一天,没有研究出来

网友L(2020-05-15):
好东西,真的有用,感谢!

网友M(2020-12-07):
哪里能找到CP1H的指令手册?

网友N(2021-02-07):
之前做过3U的,就是设置好参数后读写固定地址还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