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FANUC-PLC的编译问题

楼主(2015-10-20):
使用FANUC FAPTLADDERIII软件把从系统里导出的PLC程序重新编译一下,再装回FANUC系统,系统就不认了,这是什么原因?注意哦,只是重新编译一下,没有做任何改动,有类似经验的大侠能给说说吗?

网友A:
非大众化的产品,没有经验

可以直接找FANUC厂家问问

网友B:
下传时选择不下船初始值试试

网友C:
把原件上传试试,如果可以,则确定是编译的问题了

楼主:
额,谢谢各位啊,还是不得其要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