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MT4414怎样通过串口和电脑通讯

楼主(2015-10-20):
如果我用USB转485的线把电脑和屏链接,电脑打开串口调试助手,我在屏上按下一个按钮,然后要在串口调试助手上显示收到了一个字节的数据,能实现吗?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A:
应该能实现,具体没做过,主要看地址。

网友B(2015-12-07):
试过了,可以的,用串口软件抓下就有了

网友C:
大哥怎么弄得啊,教教我吧,正需要用到这个,地址什么的怎么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哥怎么弄得啊,教教我吧,正需要用到这个,地址什么的怎么设啊

只要看步科的自由协议说明,百度文库有下载,调用函数就可以了!

网友C(2016-01-15):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大哥怎么弄得啊,教教我吧,正需...

驱动什么的会搞,但是怎么调用啊,是要我改参照程序吗,还有我怎么发送指定的代码,看了组态只能发常数,我要发5c 4b 12 00 00 ff 8f 这样的代码该怎么弄啊,软件方面不太懂啊

网友D(2016-03-11):
要用自由协议,如果是默认协议的话。屏幕是一直发查询命令的

网友E:
6楼正解

步科400 700 5281可以直接报价了 欢迎来电!

网友F(2018-01-05):
金卡和登记卡活动金卡和客户端

网友G(2018-03-01):
过来学习一下,路过,

网友H:
也在寻求帮助,看看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