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同步发电机输出曲线求助

楼主(2015-10-20):
永磁同步发电机,转速恒定,改变负载,功率如何变化,有没有这样的特性曲线,外特性曲线只是UI。这样的实验或者推导公式哪位高人请指教,或者有相关文章请推荐,谢谢了

楼主:
自己顶一次没有这样的东西么

网友A:
转速恒定后,发电机输出电压就是恒定的(忽略发电机内阻),发电机输出电压恒定后功率就由负载决定。

实际上是不存在这种情况的,负载发生变化后,发电机转速一定会变化,这时就由发电机转速调节系统来完成转速的恒定。

通常的汽油、柴油发电机组就是这么工作的,只不过励磁也是受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恒定后,发电机输出电压就是恒定的(忽略发电机内阻)...

谢谢 1、发电机是永磁同步电机  2 、内阻不可忽略的情况 3、实际测试 就相当于发电机的外特性曲线,然后转速不在同步转速上,而是分别在几个测试要的转速上(只是对发电机的测试,与实际运行无关,无电机转速调节系统)类似于下图的测试

网友B(2015-12-04):
确认过曲棍球f熭为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