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一按钮控制24V电机自动正反循环转动

楼主(2015-10-20):
新手求一开关按钮控制一个24V电机自动正反转动。

非常感谢!

网友A:
要求写的太少了吧?

是要PLC控制吗?哪种品牌PLC?

还是继电器控制即可?你直接用按钮和时间继电器互锁、自锁做一下就好了啊

网友B:
ld xo alt y0

网友C:
一个按钮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就是按一下正转,再按一下反转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个按钮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就是按一下正转,再按一下反转吗?

电机需要带刹车,或者制动电阻,这个简单,楼主用的什么样子的PLC

楼主:
我用的是西门子CPU226CN 或台达DVP-32EC, 这两种机型都有,我是想用一个按钮开关起动后电机循环不断的正反转,然后再次按下按钮就停。谢谢!

楼主:
我用的是西门子CPU226CN 或台达DVP-32EC 这两种机型都有,我是想用一个按钮开关起动后电机循环不断的正反转,然后再次按下按钮就停。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