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大师们解答

楼主(2015-10-20):
我就是今生缘说的那倒霉蛋,中央空调主机输入功率为240.4kw,电缆长度130米,室内桥架敷设室外只有几米,主机是逐级起动的25%、50%、75%、最后是100%,看图时没注意电缆把240的提成YJV-185的了,这几十万的电缆已到场,我赔都赔不起,现公司还不知道,我就想问问各位大师,这185能行不?不然我就死了死了的

网友A:
楼主果然是十万火急啊!

室内桥架和室外区别不大,这都属于桥架敷设

130的距离185平方确实不富裕,而且偏小,

185查表也就是大约355A,还有的大的是415A

这个就要靠有多年经验的人了,只有试过了才知道到底能不能将就,

这个没有确切的答案如果安装也算是赌博,哈哈!

网友A:
哪位有确切的说法来帮助一下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位有确切的说法来帮助一下楼主

我就想听更多人的意见

网友B:
130米距离电压降可以满足要求,应增加就地功率因数补偿,减小运行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0米距离电压降可以满足要求,应增加就地功率因数补偿,减小运行电流。

就地功率因数补偿怎么增加?不会啊!

网友B:
这个要计算补偿容量,选择合适的补偿柜。如果有现成的安装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计算补偿容量,选择合适的补偿柜。如果有现成的安装就是。

他们说不管用,你那是无功补偿

网友C:
有人说你是倒霉蛋吗   有人作证么

网友D:
已经使用了吗?如果没有使用通知供应商换货!这种电缆用的还是比较多的应该能换货。

网友D:
YJV-185 空气中长期负载 环境25摄氏度 导线最高工作温度90摄氏度 504A ,埋地441A

网友E:
既然已经死定了就做垂死挣扎吧!安装!没事!只是电缆温度稍高点,能在忍受范围内。

4楼建议加就地补偿,能减小点电流,估计能减小50A电流,电容加多大试着来吧,因为你没任何有用的数据。

网友D:
电机240KW,一般到不了满负荷,不超额定电流大概都在80%左右。设计时一般都不会满负荷设计留有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