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将MGCS中的数据导入U盘

楼主(2015-10-20):
请问如何将MGCS中的数据导入U盘

网友A:
利用脚本指令  具体操作查看软件帮助,里面很详细

网友B(2016-03-04):
打电话问技术,它们有案例,套用以下就好了。

先将要导出的数据建成组,设定存盘时间,利用脚本函数指令导出U盘,生成表格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