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000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发热量比较大

楼主(2015-10-20):
大家好!

我这里有一个问题,用一台2.2KW的变频器控制两台0.55KW的电机,使用的是无PG  V/F控制,电机参数设置的也没有问题,都是按照名牌来设置的,但是在使用的过程中发热量比较大,这个应用是在起重机上应用的,这两台电机是驱动起重机的平移的,因为起重机经常启动,走走停停的使用方式,而且现场使用的非常频繁,在运行了2-3个小时左右,这个电机的表面温度接近85度上下,这个电机是没有散热风扇的,电机的外壳是铝合金的所以没有散热风扇,直接用铝合金把热量吸到外壳了,

现在我的问题是变频器使用 V/F控制 与矢量控制,那个会对电机的温升更加明显?

还有一个问题,现在现场是使用V/F控制,有启动扭矩不足的问题,是不是我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应该改为矢量控制更加合适?

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谢谢!

楼主:
问题补充:

上面的变频器是安川A1000变频器,现场温度大概在38-40度左右!

希望大家建议一下我应该使用V/F控制?还是矢量控制?需要修改怎么样的参数才可以让启动扭矩有足够的扭矩,而且又不让电机发热量太大!,我这个电机生产厂家给的温度极限是 155度左右

谢谢大家!

网友A:
一个变频器拖动两个电机,原则上只能用V/F控制,不能用矢量控制。但是如果两个电机参数完全相同(功率,功率因素,效率,电阻、电感等)可以用矢量控制,但参数必须匹配!你的信息不足。难以明确答复,可以通过测试来试验。

楼主:
你好:

电机参数如下:  额定频率:120 HZ

                额定电压  440-480V

                电机功率:0.55 KW S3-40

                额定电流 1.8A  空载电流 1.6A

                速度:3440RPM

                Cos fi 0.53

以上就是电机的名牌参数!两个电机同样的没有如何区别,你看这样能不能使用矢量控制?

或者我如何选择才可以有高启动扭矩,而且又不希望温升太大?

网友A:
你的电机应是变频专用电机。因为额定频率较高。实际运行频率较低,会造成散热困难(没有单独风扇),另外启动电压比较低,启动转距不足。

可以试下,将额定电压设定440V,额定频率100HZ,这样就可以提升启动转距。也可以试试矢量控制。但是否会降低电机温度,需要实际看下。必要时增加单独固定转速的散热风扇。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变频器1台带2台电机,同时驱动的情况。

       我们推荐使用V/f控制,矢量控制一般只适合1对1控制。

       如果需要高起动转矩,可以考虑修改V/f曲线,提高中间点电压E1-08尝试。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变频器...

你好!

非常感谢你的建议!

我只需要修改E1-08的一个参数吗?其他的参数不需要修改吗?

楼主:
那个参数可以设置零频率时的电压?那个参数可以设置电动机的COS FI ?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V/f控制下,低速转矩不足时,可以修改E1-08。

       其他参数,一般由实际情况决定,如电机参数等。

       E1-08对应的是中间点频率的电压,零频率的电压对应为E1-10。

       电机效率非变频器设定。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