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ogix 的eds文件夹

楼主(2015-10-20):
大家好,我刚刚接触到AB的PLC ,在学习的过程中,用自己的电脑连接PLC读程序没问题,但是组态读不出来,说是需要eds的文件夹,需要到AB的官网下载,我到AB的官网看了,很多,各位高手有没有AB的eds文件完整的文件夹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A:
好像没有,官网上下载吧,看好主要版本号,然后下载安装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有,官网上下载吧,看好主要版本号,然后下载安装就好了。

好的 谢谢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好像没有,官网上下载吧...

不用谢,刚才发了篇关于EDS下载的帖子,还没有审核,审核通过你可以看一下。一般项目需要的EDS不是太多,自己一会就下完了,以后备份就好了。有些设备在线的时候可以把EDS上载上来。http://bbs.gongkong.com/d/201510/642072_1.shtml这个帖子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global/support/networks/eds.page?

官网EDS下载地址,自己选择相应的类型,然后搜索,找到后对应好版本号就可以下载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