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电压的疑问

楼主(2015-10-20):
出口韩国的设备,他们的电压是三相220V,那么单相220V的电机能不能直接接到韩国的三相220V的两相上,因为两相不也是220V吗,有劳知道的说说

网友A:
可以的,不要听1楼的,误导别人不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采取变压器三相380V转换为三相220V,在接到...

???楼主说的是三相220V电源,哪来的380V?

网友B:
    三相220V电源,取其任意2根相线就是单相220V。不要说是二相,就是单相,与我们的单相220V一样。放心用吧。

楼主:
人家本来就是三相220V,我问的是我们的220V单相电机能不能直接接到它的两相220上

网友D:
一句话能用,如果工频60的,转速要比国内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相220V电源,取其任意2根相线就是单相22...

220V的照明灯、指示灯、插座等都可以这样接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三相220V电源,取...

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

谢谢!

网友E:
支持一楼!要搞清楚状况

网友F:
可以。2相任意一项就是220啊再接个零线就可以接电机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可以。2相任意一项就是220啊再接个零线就可以接电机吗?

一根相线、一根零线的电压是127V。

网友G(2015-12-15):
单相电机是单相电机 三相电机是三相电机哦  不可以直接接嗒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单相电机是单相电机 三相电机是三相电机哦  不可以直接接嗒

如果你在ABB公司工作,ABB公司就真的不可以信任了。

网友H(2016-04-29):
可以的,220V就可以。。。

网友I:
我想应该不能,因为三项220v是由三项380v变道而来的,三项220v的单项对地是12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