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感谢阿君的场外指导

楼主(2015-10-21):
刚拿到威纶的触摸屏,老板让我看一下,然后教给客户,让客户自己做画面。

没办法怕在现场搞不定,通知了论坛的机器人版主阿君兄弟,在此特别感谢。

虽然历经曲折,老板最后都跑来了,但是发现问题是致命性的,最后只能怀疑屏有问题,拿出公司,最后是找到了问题的所在,卖个关子,问题最后是解决了,大家可以猜猜是如何解决的?

我简单描述一下问题:

屏的型号:MT6071IE  PLC型号:S7-200

屏和PLC的设置都没有任何问题,可是就是连接不上,老板来了之后,给PLC下载了一个空程序,这“二位”也算给面子,我咋弄他都通不上,老板下了个空程序,人家居然通了一下,然后再改画面下载,它是偶尔才通一下,断断续续,老板也开始怀疑屏的确有问题,但是最后拿回公司却解决了问题……

大家可以猜猜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A:
可能是通信线的问题?

网友B:
通讯线有问题吧。我这边遇到过指示灯能用,按钮不能用的情况。

楼主:
楼上都不对  继续猜

网友C:
不会是地址冲突吧

网友A:
他说屏和PLC设置没有问题的,怎会存在地址的事呢,只有通信线和环境温度,呵呵,瞎猜猜

网友D:
时断时续,拿回公司解决了,肯定是硬件问题,通讯电缆还没有问题,那是插头、插座什么的有问题?还是pLC或触摸屏内部元件接触不良?

网友E:
我觉得楼上说的可能性大一点,嘿嘿!

网友F:
支持楼上说法......

网友G:
楼主猜对了有奖励吗?如果有肯定会很多人猜的!

网友H:
既然空程序没问题,能通讯上,楼主的程序一下载就不行,那么是地址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