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2H全电子计数器采用电池式,更换电池的情况下,迄今为止的计数数据会被保存吗?

楼主(2015-10-21):
LC2H全电子计数器采用电池式,更换电池的情况下,迄今为止的计数数据会被保存吗?

网友A:
不会保存。更换电池时,将会被复位为[0]。需要保存数据的情况下,请使用LC2H预置计数器。(但是,全电子计数器与预置计数器的规格有所不同)

网友B:
不太清楚,按理说应该是可以的吧,一般的都有个临时存储器?电容放电?掉电后数据可以保持一两天的样子?这段时间没有换电池数据才会丢失吧。不然以上电子计数器也太不方便了,每次换电池数据都丢失这样的设计也太差了吧。你说呢?纯属猜想,纯属猜想,纯属猜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