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电源板烧了

楼主(2015-10-21):
西门子s7-200电源板烧了,红色的是保险丝,更换后又烧了,其它线路板都没问题,问题在哪

网友A:
这个问题太专业我觉得你还是找一些专业人士咨询个人觉得环球电气www.51spec.com这个网站不错也是别人推荐的第一次是我遇到普尔世电源的问题找了好几个人都不行最后一个朋友推荐此网站,很专业而且资源很广。

网友B:
恩。这个环球电气网站我也咨询过还不错,我们康尼还合作过。技术人员都很专业我们的工程师不太懂的问题一般都咨询他们。我也咨询过哦。

网友C:
  更换了保险又烧坏了,那应还是电路板有短路现象吧,你都没有负载就烧,你怎么说电路板没有问题呀 ?

网友D:
里面短路了吧

网友E(2016-06-08):
里面短路了,看看整流桥有没有问题,一般里面是个开关电源

网友F(2016-07-25):
1.是不是S7-200带的负载过大?

2.查看PLC接线是否正确,可以使用线路分析器监视输入电源,以检测过压尖峰的峰值和持续时间。

网友G(2016-08-31):
修过一个是电源正负极上的一个保护用的两脚贴片元件短路,去掉后测电源不再短路。

网友H(2017-01-20):
自己修PLC,牛人啊。

网友I:
工作环境是否潮湿、导电灰尘?

网友J:
应是线路板上内部有短路部位!

网友K:
好厉害,可以加好友,传授点经验吗?

网友L:
试着反向给PLC供24V电源试试

网友M:
有可能是供电端子没紧,导致电流偏高

网友N(2017-02-21):
这个建议考虑一下吧,个人觉得比较实用

引用 网友F:
1.是不是S7-200带的负载过大?2.查看PLC接线...

网友O:
里面有降压模块,一般都的电源管理IC挂掉。

网友P(2018-06-20):
万能淘宝真的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