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2H预置计数器的背光灯颜色设定,已知道计数完成时的设定方法,但是对于计数过程中的颜色设定,应该如何操作?

楼主(2015-10-21):
关于LC2H预置计数器的背光灯颜色设定,已知道计数完成时的设定方法,但是对于计数过程中的颜色设定,应该如何操作?

网友A:
关于计数过程中的背光灯颜色,将会自动设为与计数完成时所选颜色相反的颜色。例如,将计数完成时的背光灯颜色设为红色亮起或者红色闪烁时,计数过程中的背光灯颜色将自动设为绿色;将计数完成时的背光灯颜色设为绿色亮起或者绿色闪烁时,计数过程中的背光灯颜色将自动设为红色。关于计数过程中的背光灯颜色,将会自动设为与计数完成时所选颜色相反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