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SACE E1 断路器 无法合闸

楼主(2015-10-21):
单位有一台ABB  SACE E1 1250A断路器  ,目前断路器已经在弹簧储能状态,但手动按Push ON和Push OFF都无没动作,而且Push ON和Push OFF都不在绷紧状态,用手按都很松,不知道是很故障,请各位老师帮忙!

网友A:
这个可能是你没摇到位置,这个小车和高压的不一样,高压的到位很明显,

ABB这个差一点也不行,你用力要到最里面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是你没摇到位置,这个小车和高压的不一样,高压的...

谢谢,我下午去看看

网友B:
看看外围电路,是不是接了急停?可能是脱扣单元动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外围电路,是不是接了急停?可能是脱扣单元动作了。

只有启动和停止按钮,没有急停。脱扣了如何处理?

网友B:
有的会有个外围电路,检查一下,别让脱扣线圈一直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会有个外围电路,检查一下,别让脱扣线圈一直有电。

确实是脱扣了,不过无法复位,就把断路器拆开,复位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有的会有个外围电路,检...

不谢哈,能帮上忙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