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继电器和开关等的有接点来输入LC4H系列的计数时,虽然只输入了1次,但是却出现2计数、3计数。有什么对策吗

楼主(2015-10-21):
利用继电器和开关等的有接点来输入LC4H系列的计数时,虽然只输入了1次,但是却出现2计数、3计数。有什么对策吗

网友A:
请将计数器本体侧面的第5个拨动开关(最高计数速度设定)设为OFF(30Hz)。由于出厂时设为ON(50kHz),因此如直接在该状态下使用,则会拾取继电器和开关等的触点反弹,造成过度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