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器有没有模拟量输出的型号?

楼主(2015-10-21):
温控器有没有模拟量输出的型号?

网友A:
有,DC4~20mA电流输出型。KT□□□3□□□□型为电流输出型。

网友B:
可以用宇电的,多种电流输出可选,我用过

网友C:
各种温控器都有模拟量输出,模拟量输出是可选项,选型时注意就行。

网友D:
有一种浙江余姚产的XMTD-2202就是触电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