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X、CDX、CDF定时器(时间继电器)→S1DX定时器的型号替换表

楼主(2015-10-21):
PDX、CDX、CDF定时器(时间继电器)→S1DX定时器的型号替换表

网友A:
生产中止品 性能·尺寸(高) 端子台·插座可替换性 PDX ○ HC端子台·插座○(定时器附件的固定弹簧可使用于ADX18005) HC端子台·插座 △(固定弹簧使用于ADX18012时需要替换) 高:58.4→57.9 ※PDX设定时间完成后取下旋钮 CDX ○高度增加 高:55→57.9 CDF ○ 高:55→57.9 设定:固定→可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