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 SMART远程编程及程序上下载

楼主(2015-10-21):
随着工业技术的日益成熟与发展,对机械设备的自动化和智能化要求越来越高,远程管理和远程维护设备也成为当前工业制造的一部分。而目前大部分设备的控制系统是PLC控制器,如何全面提高对PLC设备的综合管控水平,实现各地区各领域PLC设备参数的远程综合采集,有效提高PLC系统的自动化控制水平,提高企业的设备管理水平,成为许多在大中小企业共同关心的问题。

每年因为设备安装调试和解决售后故障问题,派服务工程师驻地服务或出差现场,都会占设备厂商很大一部分的成本,并且既耗时费力,并且有时也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费用的增加。通过下面的方法,可以在远程的情况下解决plc远程编程调试和远程诊断的难题。

一、系统结构

HiNet智能网关支持所有主流PLC,以西门子200 SMART为例。200 SMART PLC为设备控制核心,HiNet智能网关为数据远程采集终端,通过3G、wifi及以太网等通信方式通过VPN over P2P的专用安全通道直接将PLC的程序及运行参数采集至PC、LED显示屏等监控终端。

依靠监控终端的step7、WINCC等编程或上位机软件实现对远程PLC的远程编程、在线监控、在线仿真、数据远程采集、设备远程控制等功能。

二、硬件需求

1、PC 编程器

2、网线或3G网卡或无线路由器

3、HiNet工业智能网关

三、软件需求

1、Hinode windows Client客户端

2、编程软件

四、PLC远程监控和编程步骤:

1、HiNet智能网关与西门子200 SMART相接;

通过普通网线,一端接入PLC的编程口,另一端接入HiNet网关的LAN口;

2、通过Hinode连接管理工具查看网关、PLC设备是否在线,实时连接所管控的PLC;连接云服务器,并查看现场通讯质量,打通编程软件或上位机软件与PLC之间的VPN over P2P通道;

3、Step7 编程软件进行远程操作。

五、应用HiNet网关实现plc远程的意义

1、节省企业售后成本;

2、减少企业资源浪费;

3、提升企业服务质量,增加客户满意度;

4、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

网友A:
最好再放个使用案例!

网友B:
南京迈思德电气自动化有限公司网关支持PLC互联网连接,并以OPC和MODBUS-TCP格式上送数据到组态软件。性价比高。

详见http://bbs.gongkong.com/d/201509/638843_1.shtml

有了PLC上网神器,互联网和局域网一样,远程监视,远程监控很简单。

您可以采用通用组态软件结合网关研发,熟悉行业再加上网神器,分分钟搞定

网友C(2017-03-28):
个人感觉不实用,希望的是PLC用户端不需要除PLC 以外的任何硬件设备,PLC通过网线直接连接公共互联网,远地工程师编程电脑联网就能传送下载程序给PLC,或者发送程序文件给用户,用户不需要编程软件打开程序,只要有电脑,有网线或U盘或SD卡就可以下载给PLC使用。

网友D:
电脑端用组态软件监控PLC

1)   工程师在只需能上网的电脑上登陆GRM500的模块序号和密码,使用组态软件即可进行远程监控。由于使用了OPC接口,可以支持组态王,力控,WINCC等各种组态软件。此类通讯方式相对于透传模式,速度大大提高,流量至少节省50%。

2)  电脑端接入因特网可以是任何方式,无需固定IP和其他任何配置.

手机端用网页,APP监控PLC

1)   只要在模块配置软件里面简单配置网页样式,类似触摸屏的配置画面,下载到模块。

2)  手机和电脑手机和电脑能上网都可以通过网页查看,修改PLC的数据。能上网都可以通过网页查看,修改PLC的数据。

3) 提供标准的WEB访问接口,任何熟悉网页制作和APP的人可以轻松的从服务器获取数据 制作自己的网页和APP,对网页和APP制作的人而言,无需了解任何PLC通讯的细节。

历史数据和历史报警

1)   在巨控云平台的网页上,可以用历史数据表格。历史曲线图,历史报警表格查看历史数据和报警.

2)   巨控云平台的网页上,可以直接导出EXCEL数据表格和报警表格到电脑,供打印和处理。

3)   GRM500的历史数据和报警功能具备断线续传功能,即使记录的时候由于网络中断或者卡欠费,导致GRM500无法连接服务器,定时记录的数据会在模块下次上线后,补录到云服务器,并不会丢失历史数据。

手机短信报警和短信控制

1)   只要在模块配置软件里面配置PLC发送短信的条件,内容接收人,下载到模块。PLC无需任何编程。

2)   可以实现手机短信控制PLC(可以短信直接读写PLC任意寄存器),短信和拨号主动报警提醒。

3)   可以远程修改短信报警内容,手机联系人等,方便随时更改。

网友E(2019-01-15):
都是好东西,比一比哪个更划算

网友F:
感谢楼主的奉献啊,下来看看。

网友C(2020-12-12):
这种方法要用户购买HiNet网关,对小分散用户不可能不实用。

网友G:
作为西门子PLC的Profinet子站/从站模块, 华杰智控Profinet远程IO模块,是工业级远程采集与控制模块,支持RS232、RS485通信模式,通信协议采用工业标准的Profinet转Modbus RTU协议。 集成了Modbus RTU转Profinet网关,同时也支持把modbus RTU的终端设备如变频器,温控表,电表等等转成Profinet协议.通过把modbus RTU的命令映射到对应的PLC的寄存器地址,生成GSD文件, 然后导入西门子编程软件S7或者博图,组态下载到PLC。 西门子PLC无需进行modbus编程,可以直接通过读取寄存器地址来读写RTU数据实现控制RT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