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怎么下载PLC里面的程序

楼主(2015-10-21):
电脑怎么下载PLC里面的程序

网友A:
额,这个问题太笼统了吧,不同PLC有不同的下载方式,有不同的编程电缆。例如西门子200一般用USB-PPI,300、400用USP-MPI或者以太网方式下载。

楼主:
PLC型号:DVP-40EH

网友B:
十几块钱一根数据线,淘宝上多的是。

网友C:
建议楼主尽量说明PLC的品牌!

楼主:
台达 PLC型号:DVP-40EH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台达 PLC型号:DVP-40EH

你用的数据线是正品吗!

楼主:
安装了一个全功能光电隔离转换器

网友D(2018-07-06):
使用专门的通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