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加速过程中突然出现过电流

楼主(2015-10-21):
我用的是直流无刷无位置传感器电机,利用反电动势测位置的,但是电机在PWM占60%时的时候能正常运行,一加到70%就会出现过电流现象,而且,我是空载运行,在60%的时候电流不到1A,而过电流报警却在50A左右,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楼主的控制器什么品牌的,能说明吗

网友B:
反电势?应该是电压负反馈吧。经典的PI控制,一般都是两个环:外环速度环,内环电流环,不管控制器是连续型的(模拟控制)还是断续型的(数字控制)都一样,都是比例积分控制方式。

楼主所述应该是控制器没有调节好。控制抑制电流比例环节,加减速时间是积分环节,但这些不是引起过流报警的环节。引起报警的环节是电流截止环节,也就是控制的输出端最近的环节他的作用就是防止功率器件损坏、短路环节,一旦有过电流关断功率输入并产生报警。也就是这个环节楼主是调节的太小了,所以产生了报警。一般防止短路设置是控制器的额定电流10倍这个是不可以调节的,一般时间控制在0.5秒应该是定死的。还有一个过负荷保护可调节根据电机的额定电流调节,控制器出现过负荷报警一般100%-120%20秒,120%-180%5秒以上2秒,楼主出现的问题应该在额定电流环节没有调节好。如果是模拟控制器没办法需要经验来调节,现代的数字控制器有说明书对照说明书还是比较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