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isible元件造型怎么用?

楼主(2015-10-21):
台达HMI的按钮造型有四种:Standard、Rised、Round和Invisible。

请教Invisible按钮怎么用啊?

另外【写入偏移地址】和【读取偏移地址】该如何使用呢?说明书上没有。

网友A:
建议楼主尽量提供详细的型号,或者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尽量提供详细的型号,或者画面!

DOP B07s411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建议楼主尽量提供详细的型号,或者...

Invisible按钮,这中按钮是透明的,一般我都把它放在第一页,这样不影响我的图片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jetthai11  回复内容:对:李...



它是透明的,也根本按不到它,即无法操作它,它有什么用?请老师请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jetth...

恩,怎么按不到,可以按到啊,你把它放大到整个页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李东泽 ...

请问李老师,这种透明的按钮一般用在什么场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jetthai11 ...

你这个问的很不容易让我回到, 我只能说我一般把它放在首页,具体我们私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李东泽 ...

怎么和老师私聊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和老师私聊啊?

你的邮箱是多少发站内短信告诉我

网友B:
Standard是方块按钮、

Rised是带台阶的方块按钮、

Round是椭圆按钮

Invisible是透明方块按钮

虽然Invisible是透明的,但是依然可以操作,只是看不到,因为是透明的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