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与G120 DP通讯???

楼主(2015-10-21):
大侠们,s7-300与G120  怎么进行DP通讯呀,看了手册也没完全看明白

另外硬件组态里的GSD文件,哪位有发一份更好了,谢谢

楼主:
大侠都哪去了,我在这儿等着你的出现

网友A:
GSD文件一般在随机光盘里面有,你说的DP通讯看G120有没有支持Dp的通讯卡,有的话硬件组态好,把DP地址设置好,然后在G120把地址设置成跟硬件组态地址一致;然后接上DP线就ok了。

楼主:
这个我也知道,关键是报文怎么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知道,关键是报文怎么弄

报文硬件组态的时候需要多少字节设定好,剩下的就是变频器里面设置参数,把你需要的数据上传到报文。一般变频说明书上会有,正常前16位是状态字,后面的可以自己设置成频率、电流等反馈。

楼主:
回复内容:大侠,你说的还是比较含糊呀,来个具体的实例嘛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这个我也知道...

网友B:
报文一般都用PZD,具体PPO几就看你这么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文一般都用PZD,具体PPO几就看你这么用了

 大侠有程序供参考吗

网友C(2015-12-13):
我有一个例子,你可以看看,发在论坛上了,pdf格式,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D(2016-04-24):
西门子官网都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