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4进行温度控制,设定温度是200℃,设备运行时温度持续上升不受控制,什么原因?

楼主(2015-10-21):
KT4进行温度控制,设定温度是200℃,设备运行时温度持续上升不受控制,什么原因?

网友A:
如果PID调整的相关参数没有经验值,建议先进行自整定,按照整定运算出的P\I\D参数进行温度控制,如果控制过程不稳定,可以对参数进行微调。提供详细的手册给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