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PLC怎样用模拟量控制变频器

楼主(2015-10-21):
现在又一个PLC的型号是西门子S7-200,模拟量模块是SM235,想用来通过变频器来控制电机的转速,请问程序该怎么写??就简单的实现用模拟量控制,其它功能不需要!求大神教一下怎么写,刚开始学PLC

网友A:
西门子的模拟量输出输入是最方便的,比三菱好用多了

网友A:
SM235,不是EM235吗,4AI1AO

楼主:
对   是EM235    能教一下怎么写程序吗

引用 网友A:
SM235,不是EM235吗,4AI1AO

网友B:
好接,模块电源接上,然后模拟量输出的两个接到变频器模拟量给定的两个段子,注意正负,剩下的就是PLC编程跟变频器参数设定的事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接,模块电源接上,然后模拟量输出的两个接到变频器模拟量给定的两个段子,注意正负,剩下的就是PLC编程跟变频器参数设定的事情了。

接线会接就是程序不会写   之前学的三菱现在改西门子程序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C(2018-04-24):
我也在学习现有ABBACS510变频器不知道如何使用PLC如何编辑求指教

网友D:
个人承接开发:1,各类数字电路、模拟电路等设计开发生产;2,各类单片机项目开发51、AVR、430、ARM、DSP产品开发生产;3,工业自动化设备开发、技术更新、产品迭代;4,工业各类采集、通信、数据处理方案设计,板卡生产;5,电路板批量焊接、调试服务。我们的优势:1、开发周期短,拥有大量的成功案例和解决方案;2、产品性能稳定,抗干扰能力强,在产品抗干扰方面有大量经验;3、低成本,成功设计过大量批量生产且低成本的产品。联系电话:15214333517,QQ:384560007,欢迎您的咨询,谢谢!

网友E(2019-02-15):
http://nfs.gongkong.com/Upload/Attachment/201601/20160122225638282.zip

网友F(2019-08-28):
引用 网友E:
http://nfs.gongkong.com/Upl...

------------------------好东西

网友G:
我也想下载额额额额可惜分不够,只能留言获得分数吗

网友H(2020-03-30):
谢谢  中那么就没有一个解决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