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频率表说明书

楼主(2015-10-21):
求频率表说明书,频率表接上线后不显示频率,输入是0-10V,不知道怎样设置参数,求大神指点。

线查了没有接错,估计是设置不对。

网友A:
建议楼主,像这样的问题,寻求厂家支持!

网友B:
这个东西的说明书真没有、真要找厂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的说明书真没有、真要找厂家

是的,必须要找厂家要

网友C:
这种联系厂家吧,没有用过也没说明书没办法。

网友D:
这个应该好设置,里面你找一下,应该有类似比例设置

网友E:
应该有10VDC对应的频率的设置。只能联系厂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