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H2H计时器和LH2H预置计时器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5-10-22):
LH2H计时器和LH2H预置计时器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预置计时器可以先预置好设定值,与工作模式之间进行切换;计时模式可以加或者减;工作电压是直流24V的标准计时器不可预置设定值;只能加计时,无需另外提供工作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