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X11042这个定时器的时间量程是多大?工作电压是否是DC24V的,能否通过降压改变额定工作电压?

楼主(2015-10-22):
ADX11042这个定时器的时间量程是多大?工作电压是否是DC24V的,能否通过降压改变额定工作电压?

网友A:
属于S1DX系列定时器,型号是S1DX-A2C30M-DC24V,定时量程是0-30min,额定工作电压为DC24V的,如果需要其他工作电压的产品可以选择其他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