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KT温度调节器用作将传感器输入转化为电流输出的转换器功率的时候的设定方法。

楼主(2015-10-22):
请问KT温度调节器用作将传感器输入转化为电流输出的转换器功率的时候的设定方法。

网友A:
请按以下内容设定KT温控器。 1.设定传感器输入 (热电偶或者热敏电阻) 2.OUT比例带子: P =【最大设定幅 】 3.微分时间: D =0 4.积分时间: I =0 5.正逆动作选择: 正 6.SV值: SV =【设定最高值 】 这样设定后,可控制从4mA用20mA输出。 例: 测使用热敏电阻pt输入 -100℃到500℃ 要求从4mA变换到20mA 设定:OUT比例带P =600, SV值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