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温控器是否包含热电偶或者传输线?

楼主(2015-10-22):
购买温控器是否包含热电偶或者传输线?

网友A:
松下KT系列温控器可对应的热电偶种类有:K、J、R、S、B、E、T、N、P、1-N、C等型,可对应的热电阻类型为:Pt100,JPt100型,但是产品本身不包含这些检测元件和传输线。可以选用通常的市售商品。

网友B:
K型热电偶跟耐高温线这些都是分开自己买的。。。根据自己的需求K型 J型

网友C:
你真的想多了

网友D:
不包括,要分开买。但也可以一起下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