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是计数器的预比例功能?

楼主(2015-10-22):
请问什么是计数器的预比例功能?

网友A:
预比例功能是将计数转换到实际值并显示的功能。例如:当一个经过1m反馈输出500个脉冲的装置时:1.设定十进制位置在最后3位。;2.设定预比例值为0.002(1/500)

网友B:
楼上说的很清楚!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