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DVP-40EH需要安装驱动吗

楼主(2015-10-22):
台达PLC DVP-40EH连接电脑需要安装驱动吗

网友A:
需要装驱动。。。。。

网友B:
好像是232接口的

楼主:
安装了一个全功能光电隔离转换器驱动,还需要安装PLC驱动吗

楼主:
全功能光电隔离转换器USB-RS232/485/422

安装了一个全功能光电隔离转换器驱动,还需要安装PLC驱动吗

网友C:
驱动肯定要,不过一般都是自动就有了

网友D:
是需要台达的专用编程电缆IFD6601,或者一个串口转232的电缆,都是需要驱动的

网友E:
一般编程电缆都是需要驱动的,除非编程软安装的时候自动安装好了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