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周期分析。

楼主(2015-10-22):
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R0为什么会和R9一样置位。

R9置位没有问题。在R1闭合的第一个扫描周期内,因为R2上升沿是在R2置位线圈的前面,R0不会置位,而R2的上升沿只闭合一个扫面周期,在下一个扫描周期R2的上升沿已经没作用了,为什么R0仍会置位?

网友A:
同一个脉冲给的信号,如果是是这样要求 程序可以改改更简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脉冲给的信号,如果是是这样要求 程序可以改改更简...

不明白。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我上面说的那种结果。如果改要怎么改

网友B:
应该R0不会置位吧 你用什么调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R0不会置位吧 你用什么调试的?

我用的是松下的PLC,目前发现松下PLC是这种情况,其他的还没试过。

网友C:
貌似扫描周期的上升沿都能采集到,具体没分析过,不行你再多加几个上升沿采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