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一通电就转

楼主(2015-10-22):
我用的松下伺服,在位置控制模式下,并没有给脉冲指令,为什么上电后电机就直接转动?

网友A:
是不是刚性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刚性没调好

这好像跟刚性没关系,我是空载测试的

网友B:
强制使能后呢,如果还转动,说明驱动器有问题啊。

网友C:
干扰问题了,把所有的地线接上再试一下

网友D:
我前几天也是这种情况松下的上电使能就转,而且装的很快!最后我把参数全部最新设置就好了,应该是参数没设好或是UVW相型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