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故事之10W

楼主(2015-10-22):
大家好,我是平常心心常平,2014年某天,工厂某个泵报故障坏了,WINCC画面自动切换到备用泵,按照质量1个小时检查一次产品可是总是不合格,产品不合格,就要查找原因,从原材料开始,一道道工序查找原因,可是始终没有找出原因,无意中听到备用泵的声音有点不同,感觉管道中产品流量小,电工查看发现备用泵速度是37HZ,应该是50HZ,无论如何如何修改WINCC画面数据都是37HZ,速度根本上不来,此套系统已经用了10年了,电工怀疑是不是430变频器有干扰或者变频器设置了固定参数,查看参数 修改参数还是一样,甚至是换了一个变频器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后来无意查看WINCC画面发现有个泵的速度正好是37HZ,需要调整速度,调整了下发现备用泵的速度变化了,是不是画面做的有问题呢,用了10年的系统什么都没有动过,画面没有改过,备用泵也没有用过,咨询看看画面吧,发现备用泵画面的速度给定和那个37HZ的泵的用的DB是一样的,NND,问题找到了,都是画面惹的祸,在做工程时候为了提高速度,我们一般都是做好一个程序或者画面,然后在对应改一些参数就行,省时省事,大家都这么做,可是这样做我们也有忘记的时候,备用泵不常用,也没有测试,更是忘记了修改程序和画面,细节决定成败,产品有10000度支不合格,损失10W左右,谁之过,都是不细心惹得祸。。。。。

网友A:
该了就好,可以净增值了,挽回损失。

网友B:
是不是气罐压力没有达标啊,涉嫌缺斤少两不合格吧?

网友C:
这个在触摸屏中经常有,尤其是大的工程,必须要调节好!

网友D:
细节决定成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