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V90,一直报警F7802

楼主(2015-10-22):
  1. 伺服驱动V90,采用面板调试,先试试看,第一次上电,很正常,虽然有F7802,但是,在给驱动器供L1,L2,L3后,正常了

  2. 其后,就一直报警F7802,电机转不了

网友A:
查查手册,看看对应报警代码怎么解释的

网友B:
查手册吧,这样说除非经常用的人知道,一般出问题都是查手册。伺服与电机的相序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手册吧,这样说除非经常用的人知道,一般出问题都是查手...

查了,是馈电或者功率单元未就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查手册吧,这样说除非经...

问题解决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