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直流对模拟量有没有干扰

楼主(2015-10-22):
楼主想用PLC接一个超声波液位计,接一个24V电源和一路电流信号,用一根四芯线可以嘛,直流对模拟量信号有没有干扰

网友A:
如果是分体式安装,传感器与主机之间的连线一般用专用电缆,如果是一体式的,用一条4芯屏蔽电缆也可以,最好用那种一条电缆里面是2棵屏蔽电缆的那种,如果没有用普通4芯屏蔽电缆也行。

网友B:
没有影响,有得检测设备会把电源串进去使用的,4-20MA电流信号只会被频率为50HZ的电源影响。

网友C:
只要不是远距离没问题,远距离模拟量信号得测量补偿。

网友D:
应该没事 怕有事在信号上安个新号隔离器

网友E:
直流如果纹波比较小的话是可以的,但是距离不要太长了。

工业现场总线产品,舟正科技029-88815970

网友F:
直流24V对模拟量没有影响

网友G:
没有影响,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以用带屏蔽层的线接并将屏蔽层接地,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H:
可以这么做,我实践过的,没什么影响

网友I:
24V是电源不会有什么影响的。

网友J:
24V直流对模拟量的电流信号没有影响。如果电缆比较长的话,采用屏蔽好的电缆就可以。

网友K:
直流24V  如果工地的话,一般情况下对模拟量没有影响!

网友L:
24V直流电源对模拟量没有影响

网友M:
直流电本身不会产生什么干扰信号,干扰信号主要是由频率的不同产生的,一般都是交流电的谐波污染源,会产生大量谐波,干扰周围的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

网友N(2015-12-30):
24VDC与PLC连接一半没有干扰,但电缆线不能过长,不能与动力线放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