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滞后是什么?

楼主(2015-10-22):
输出滞后是什么?

网友A:
输出滞后是输出动作间隙时间;这个滞后可以防止在设定值附近频繁出现ON/OFF现象的发生。

网友B:
对的,1楼回答正确,说白了,就是提高系统稳定性以及设备的寿命。信号在临界点的时候很容易出问题,所以通常会调节输出滞后时间,当然,这个时间通常都不会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