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变频器操作面板显示Err04恒速过电流

楼主(2015-10-22):
汇川变频器操作面板显示Err04恒速过电流

故障原因排查

1、变频器输出回路存在接地或短路

2、控制方式为矢量且没有进行参数辨识

3、电压偏低

4、运行中是否有突加负载

5、变频器选型偏小

故障处理对策

1、排除外围故障

2、进行电机参数辨识

3、将电压调至正常范围

4、取消突加负载

5、选用功率等级更大的变频器

网友A(2020-10-23):
说的相对比较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