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过滤减压阀的使用和维护

楼主(2015-10-22):
空气过滤减压阀是气动仪表特别是气动调节阀所必须的附属部件,但由于其本身都是纯机械结构,很多仪表维护人员都忽视这个器件的维护工作,甚至有的仪表工控人员感觉如此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是对工控人员的轻视。

但实际使用中就是这个不起眼的仪表附件对工控的控制质量产生影响,甚至能够瘫痪系统,造成停车甚至发生安全故障,这不是夸大其词,因为现在的大部分工控控制中最薄弱的环境就是调节执行部分,这部分在防爆生产现场中大部分用的还是气动调节阀,气动调节阀的动力——仪表风就是这个空气过滤减压阀给提供的。

空气过滤减压阀,是一个仪表部件起到了两重作用,减压和过滤。

减压的目的是把空压来的干净干燥的仪表风调压到气动仪表所需要的压力。

过滤是把仪表风管来的系统的仪表风中的杂质过滤出来,防止杂质堵塞后续气动仪表的精密气路。

把减压和过滤结合起来能够节省资金、空间、连接安装,因此在工控现场应用最多。

现场应用的空气过滤减压阀各种各样,但根据工作原理大部分的构造是一致的,

过滤部分主要有滤芯、滤杯、排污口。

减压部分主要有调压部件、平衡弹簧及调压阀芯膜片、压力显示压力表。

下图为厂里几种在用的空气过滤减压阀。

网友A:
这是气动阀门一个很关键的附件,我就遇到过空气过滤减压阀不好使,把电-气阀门定位器气路堵死的,造成调节阀失灵的故障。

楼主:
空气过滤减压阀安装后的首要工作就是调压,把过滤减压阀输出的压力调整到后续气动仪表所需要的压力值上,其调整后的压力就是过滤减压阀本身压力表上所显示的压力。

调整过程不同的过滤减压阀由于结构不同,方法也有所差异。

但总得调整部分都是在空气过滤减压阀的上部。

空气过滤减压阀的压力调整顺时针旋转压力变大,这个与普通阀门的调整结构相反,普通的阀门是顺时针是关闭减小,所以调整时要注意。

下图是一种型号的空气过滤减压阀现场压力调整的示意图。

调整后的空气过滤减压阀压力表的指示压力值与后续阀门定位器及气动调节阀的需要压力所一致。

楼主:
空气过滤减压阀的另一个作用就是过滤杂质灰尘,所以随着使用的时间延长,其滤杯中会有灰尘杂质逐渐积累,其过滤效果会不断变差,此时在巡检过程中要注意滤杯灰尘的清理,其可以通过滤被下部的排污口,在正常使用中进行排污,通过拧动排污螺丝,通过滤杯内的压力仪表风与外界大气环境的压差来把滤杯内的杂质灰尘吹掉。

此外此处排污口也可以作为检修气动仪表和维护维修气动仪表的仪表风泄压口来使用,先把过滤减压阀前方的气源风线阀门关闭,拧开排污螺丝即可实现气动仪表风的泄压作用。

楼主:
具体的排污操作很简单,只要顺时针拧动排污帽即可,当然有的过滤减压阀的排污帽由于结构的差压可能需要较大的劲才能拧动。

排污完成在反向固定好排污帽即可。

楼主:
如果通过上述方法无法排净滤杯内的杂质或者滤芯表面附着很多的杂质需要清零的时候此时需要拆卸滤杯进行人工清理。

操作步骤也很简单,但这个时候需要切断仪表风的供给,所以需要把气动仪表切除才能操作。

此时一般情况是在大修检修期间或者维修气动仪表比如调节阀的时候同时进行。

关闭仪表风阀门,通过过滤减压阀底部的排污口泄压后,也能观察过滤减压阀上的压力表是否完好。

楼主:
如果空气过滤减压阀里面的滤芯表面有较多的灰尘杂质,则需要清理,可以小毛刷先轻轻刷掉附着的杂质,然后在用仪表风反吹,从滤芯里面向外吹高压大流量的仪表风,从而把滤芯里面的杂质吹掉,注意不能用水或油等液体进行清晰,因为滤芯空隙非常小,如果用水冲洗其内部的灰尘杂质吸水后以及凝聚在一起更加堵塞滤芯空隙而是滤芯堵塞失去过滤作用。

现实使用中,如果过滤减压阀后续的仪表在加大需风量下过滤减压阀的压力表指针大幅度变动则证明滤芯的空隙已经被堵塞严重,需要清理,比如现场巡检或维护维修调节阀时,如果阀门较大幅度的开动过滤减压阀上的压力表指示变化幅度较大比如一公斤甚至几公斤压力,那么其就可以判断滤芯赃物,需要停风清理了。

此外在冬季运行中,要特别注意仪表风的干燥情况,因为冬季气温低,经空压机压缩的仪表风虽然经过干燥处理,但由于压缩后的仪表风温度较高,很多水分在干燥过程中没有除掉,经过长距离的输送其温度与环境温度相同,其压缩仪表风的水分达到凝析程度就有可能凝析成小水珠,阻挡在过滤减压阀的滤芯表面,如果滤芯表面附着有较多灰尘就会与水珠混合在一起成为浆糊泥巴堵塞滤芯空隙,如果气温在零度以下,析出的水珠极有可能冻结在仪表气路中而造成气路堵塞。

所以冬季运行中要注意观察各装置区内的仪表净化风罐的排污切水情况,要注意观察各气动过滤减压阀的滤芯情况。

楼主:
清理完滤杯和滤芯灰尘,安装过程非常简单,由于其表体设置有多卡槽机构,只要旋转一个角度即可实现卡槽的密封,而无需原有的位置。

安装后,投用仪表风观察是否密封良好,有无漏风现象。

楼主:
最后介绍另一个型号的空气过滤减压阀。

由于其调压部分使用了压缩弹簧和膜片的结构形式,其膜片边缘受金属托架的卡组影响,极易出现膜片裂纹或破裂,而造成漏风严重。

此型号在偶厂应用较多,安装使用没有半年已经出现一大批因为膜片杯金属托架的边缘卡涩而造成的膜片裂纹,大量漏风现象,从上部的泄压孔中大量漏出,噪音、风量都很大,而且这样的结果引起大量仪表风从泄压口排出,造成后续大量用风的调节阀出现关不严或无法全开的现象。

没办法只能大量的更换过滤减压阀,如果论坛朋友有使用这样型号的过滤减压阀要注意。

网友B:
好帖!加精奖励。

网友C:
细微之处方显工作态度,安全无小事

网友D(2015-11-26):
赚够积   分再下载   .

网友E(2017-10-13):
经常用到的气动联件,楼主的调压阀可称为二联件,过滤器+调压阀,过滤器主要是过滤水、油等污物,调压阀将压力调整到需要的压力。三联件增加一个油雾器,起到为后面用气设备添加润滑油的作用。仪表用气要经过干燥后才能使用,如果气源内含有水分较高在寒冷地区可能造成阀芯冻结,气管较低的地方存有水分,将管道堵死。